东莞
求助触摸屏A970的问题

楼主(2009-07-28):
触摸屏A970画面死机不能翻页,有时断电再试就好了,但一会儿又会死机,跟三菱A系PLC通讯,通讯电缆自己做的 ,各位高手请帮帮忙!!!!!!!!!

网友A:
和其他PLC也是一样故障吗?
如果是,主板就有问题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新的970还是用了一段时间的。?那个线呀。要加两个220欧姆的电阻。防干扰。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B:
问是老机还是 新机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老鸡的话。使用久了。也坏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A屏就是那个样子 毕竟用422通讯 反应慢些 想赶紧的话用BUS通讯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是旧机器,一般不是电缆的问题

网友E:
是搞好以后就有问题,还是目前才出现问题,就我个人分析可能出在线缆上,自己作的线缆通过422模块通信偶而出现这类故障我也出过。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