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另人头疼老难题

楼主(2009-07-28):
作变频恒压供水经常碰到漏电保护器跳闸的问题,最近又摊上了,变频器带一个潜水泵,频率刚到几Hz,变压器房那边的总漏电保护器就跳了,水泵绝缘没问题,50多兆,就是用变频不行,望众高手指点.

网友A:
屏蔽仪下漏电保护器,因为变频器工作时肯定有谐波,影响漏电保护器的测量!

网友B:
取消那个漏电开关
变频器上最好不要用漏电开关
也没多大的必要
真的漏电了一般的变频器都会保护

网友C:
变频器上最好不要用漏电开关

楼主:
没办法,人家变压器房的漏电保护装置不让咱碰.还说你的变频器不合格.又解释不清真叫人难受.

网友B:
我们从来就不在漏电下变频
其实总开关装漏电开关本来就不合理
在漏电开关下装变频不跳闸
我也没找到什么解决办法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D:
取消漏电保护得了,漏电保护没用的

网友E:
把他的漏电开关的漏电动作线圈偷偷剪断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剪了?
那以后出事了谁负责啊?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G:
变频器不要接地,或者同大地隔离开,有可能好

网友H:
如果你实在不能去掉漏电开关,就试试下面的方法:
1.在变频器的电源接入侧串接大功率的Noise filter
2.把变频器的接地线去掉
试试看

网友I:
谐波干扰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换掉漏电开关,装自动断路开关

网友K:
1。换个200mA以上的漏电断路器;
2。加装隔离变压器。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

网友L:
不需要漏电保护器的,我们也遇到过,变频器上面不能装的

网友M:
用隔离变压器给变频器供电?不过变频器功率太大的话成本太高....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N:
选用80ma120ma的保护开关

网友O:
不要哪个漏电开关就可以了,变频器自己有保扶的

网友P:
又学习了一课!

网友Q:
这样的问题我遇见很多,大多都是国产变频器在特别低的频率下运行才会这样,楼主你可以不要接地线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实在不行就把漏电开关脱扣线圈剪掉,当然这样做有点不妥,没办法啊,除非换个好点质量的变频器了.

网友R:
该一下变频器基波的频率是一下!基波频率太高会照成对地电流过大!

网友S:
两个方法:1选用高频漏电断路器(变频用)
2选用200mA规格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G:
你看一下总漏电开关漏电脱离电流要大于100MA以上,有可能好。只是建议

网友T:
在设备中用变频器,变频器就要接地不然就会漏电,你的水泵绝缘有问题50多兆在变频器是不行,要1000以上才可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是水泵有问题。

网友U:
应该不是水泵的问题,有问题的话变频器就要报故障了,我认为在变频器前加个电抗器吧,试试看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多谢各位了,我们最后实在没办法,从漏电保护器前面又单独走了一个线路,这才把问题解决了,不过以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期待以后能有解决的好办法.

楼主:
载波频率调小了也不行.

网友V:
7楼的办法最直接适用。9楼的办法规范点,不知道是否有效?楼主可以试一下回结果上来

网友W:
引用 楼主:
没办法,人家变压器房的漏电保护装置不让咱碰.还说你的变频器不合格.又解释不清真叫人难受.
有钱赚的情况下,用钱去砸他.软硬兼施

网友X:
一般变频器启动很容产生漏电误动作,启动开就好了,换个带延时的漏电试试

网友Y:
在变频器前面加个电容器行吗

网友Z:
可用西门子电磁式漏电断路器!

网友AA:
加装隔离变压器。~~~~~~~~~!~!~

网友AB(2009-12-12):
加个滤波器就可以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C:
两者同时使用是变频器有磁波干扰漏电开关,在变频器使用的场合不必安装漏电开关,因为变频器本身就有漏电等很多保护功能啊,如三菱变频的Pr7功能就是电子过电流保护的漏电保护功能啊

网友AD:
变频器前加平波电抗器,减少对电网的污染。

网友AE:
你选的漏保的漏保电流多大?一般应该选300mA以上的,看你的变频器 功率多大了,功率大的话甚至要选1000mA以上的漏保断路器,试试吧

网友AF:
我也期待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G:
我公司是没出现过这个现象,我的总开关是三相带漏电160A的,100MMA,负载单相变频器有90多个,每个电机为0。75KW,平时一起开机有40多台机。

网友AH:
推薦使用電抗器

网友AI:
我也有过这种问题,在农村装变频的时候,换一个漏电流大一点的就好了

网友AJ:
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至于如果怀疑是谐波可以采用RC点路可以治理,可以更换一个大一点的漏电开关,如果是原配的变频器,以前没有问题的话,在电路上要检查一下,

网友AK:
可以考虑加个隔离变压器应该会好些,试试看喽

网友R:
没啥好办法只能另取一路电源用空气开!用隔离变压器费用太大了吧!

网友AL:
将漏电的值调大。
或者是换变频器专用的漏电保护
我这也是网上看来的,我们这里没有漏电保护。

网友AM:
这种场合不适合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AN:
漏电器别取,出了事负不了责。用电感串接在变频器进线中,没有电感就用导线绕,可以平波。或者变频器后设备不用接地保护,全用接零保护,不能用重复接零,就是变压器到该设备线路的零线不能再次接地试下。漏电嘛,不外乎流出流入电流不平衡所致,人为达到平衡也可以。

网友AO:
变频器参数没有调整好,要么就是短路器选择的不对

网友AP:
一般不接漏电开关,只接过流或过载保护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Q:
我们公司也用漏电开关带变频器,没有事.能用的.我用的100A 的30MA的漏电开关.完全能用.下面带了2.2的变频器6台.

网友AR:
调一下变频器的开关频率行不行啊 ,不过对电机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AS:
变频器与柜的安装连接处用(接触面)一块绝缘板隔开,也不要接地线。即使有漏电流,只要不要构成漏电回路,就不会引起漏电保护器动作了

网友AT:
如果一定要用漏电开关,请选用感度电流200MA以上,动作时间0.1秒以上,以防高频误动作

网友AU(2010-01-14):
有没有问题,先换个水泵试试,
我以前的电机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还个电机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