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郁闷了,180天以前的贴子不予回复,只得重发贴了

当时的贴子:

(都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今天我就例它一个出来。)
如题!有人会吗?比方说在PLC指定位置插入一部分程序或删除程序。本人认为如果你掌握了PLC编程软件的源代码,然后你就把它编成一个控件或函数直接调用,理论上应该是行得通的,希望大家好好讨论一下,让小弟开开眼。

楼主:
源代码是没找到

不过转了个弯就又有出路了

还是自己的贴子,自己来结贴吧

是可以实现的,还不是很难,只要有串口监控软件读出第三方软件的指令,完全可以实现。

比如插入一部分程序、删除一部分程序、清除PLC存储等等

楼主:
串口监控软件咱家里就有,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不知道是谁编写的,能否贡献源码啊?

网友A:
别胡言论语。。。。。。。。

网友B:
这个想法不错,但我个人认为其意义不大吧

楼主:
PLC有可能遭遇计算机病毒的侵害!

网友A:
不懂就别说     浪费网络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别说     浪费网络资源。。。。。。。。

楼上貌视是编程高手,凭什么VB就不能编出这样的程序,你说个缘由来?
我个人能力有限这是事实,jackal  ,VB高手,你这么肯定,难道VB是你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别说     浪费网络资源。。。。。。。。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6010.html

做人要务实,这不是我说的,不要搞忽悠,多看看你自己的贴子吧

这是你以前发的贴,年青人,我替你叹气!!!

网友C:
PLC与单片机的区别。
1.PLC是建立在单片机之上的产品,单片机是一种集成电路,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2.单片机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应用系统,从微型、小型到中型、大型都可,PLC是单片机应用系统的一个特例。

    3.不同厂家的PLC有相同的工作原理,类似的功能和指标,有一定的互换性,质量有保证,编程软件正朝标准化方向迈进。这正是PLC获得广泛应用的基础。而单片机应用系统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功能千差万别,质量参差不齐,学习、使用和维护都很困难。
    最后,从工程的角度,谈谈PLC与单片机系统的选用;
    1.对单项工程或重复数极少的项目,采用PLC方案是明智、快捷的途径,成功率高,可*性好,手尾少,但成本较高。
    2.对于量大的配套项目,采用单片机系统具有成本低、效益高的优点,但这要有相当的研发力量和行业经验才能使系统稳定、可*地运行。最好的方法是单片机系统嵌入PLC的功能,这样可大大简化单片机系统的研制时间,性能得到保障,效益也就有保证。
    PLC与单片机的区别

    PLC其实就是一套已经做好的单片机(单片机范围很广的喔)系统.
    PLC的梯形图你可以理解成是与汇编等计算器语言一样是一种编程语言,只是使用范围不同!而且通常做法是由PLC软件把你的梯形图转换成C或汇编语言(由PLC所使用的CPU决定),然后利用汇编或C编译系统编译成机器码!PLC运行的只是几器码而已.梯形图只是让使用者更加容易使用而已.
    同样MCS-51单片机当然也可以用于PLC制作,只是8位CPU在一些高级应用如: 大量运算(包括浮点运算),嵌入式系统(现在UCOS也能移植到MCS-51)等,有些力不从心而已.我公司在使用的一套工业系统就是使用MCS-51单片机做的,不过加上DSP而已,已经能满足我们要求(我们设备速度较慢,而且逻辑控制为主,但是点数不少喔,128点I/O呢!!),而且同样使用梯形图编程,我们在把我们的梯形图转化为C51再利用KEIL的C51进行编译.你没有注意到不用型号的PLC会选用不同的CPU吗!!
    当然也可以用单片机直接开发控制系统,但是对开发者要求相当高(不是一般水平可以胜任的),开发周期长,成本高(对于一些大型一点的体统你需要做实验,印刷电路板就需要一笔相当的费用,你可以说你用仿真器,用实验板来开发,但是我要告诉你,那样做你只是验证了硬件与软件的可行性,并不代表可以用在工业控制系统,因为工业控制系统对抗干扰的要求非常高,稳定第一,而不是性能第一,所以你的电路板设计必须不断实验,改进).当你解决了上述问题,你就发现你已经做了一台PLC了,当然如果需要别人能容易使用你还需要一套使用软件,这样你可以不需要把你的电路告诉别人(你也不可能告诉别人).
    许多人觉得PLC很神秘,其实PLC是很简单的,其内部的CPU除了速度快之外,其他功能还不如普通的单片机。通常PLC采用16位或32位的CPU,带1或2个的串行通道与外界通讯,内部有一个定时器即可,若要提高可靠性再加一个看家狗定时器足够。
    PLC的关键技术在于其内部固化了一个能解释梯形图语言的程序及辅助通讯程序,梯形图语言的解释程序的效率决定了PLC的性能,通讯程序决定了PLC与外界交换信息的难易。对于简单的应用,通常以独立控制器的方式运作,不需与外界交换信息,只需内部固化有能解释梯形图语言的程序即可。

    实际上,设计PLC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发解释梯形图语言的程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我知道并且可以肯定的告诉楼主台湾丰炜PLC的编程软件就是用VB6.0开发的,有时间你可以去看看,但是人家的源码我是没有的。

网友C:
用VB完全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需要用三菱的串口通信控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用VB修改PLC 内部程序     你这不是山寨GPPW吗!!       给你10年时间也做不出来!

楼主:
三菱串口通信 目前它不是加密通信 根据串口监控软件得到字符串代码 已成功用VB编写的程序将PLC储存器清空 也就是说将此代码加编到病毒之中 则与计算机相连的PLC将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这不是玩笑 只是没有人去做而已!!!

楼主:
我不会去做的,只是和大家在茶余饭后聊聊,病毒我不懂的,让有心人去做吧 就算是抛砖引玉吧

网友A:
抛砖引玉

网友A:
用VB修改PLC内部软元件的值  这个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问一下。

你刚才提到了 做人要务实 我就想说你了,你还是做自己专业上的是吧。

提醒你一下     利用GPPW 修改PLC程序   是我们电气设计工程师的专业

               利用VB修改PLC内部程序   是高级编程语言工程师的专业

你到底是哪个专业的? 要是你成为高级编程语言工程师的话那你这个帖子发错地方了!!   别说是3个月没有人回你,你再等3年估计也等不到一个答案。

你还提到  之前有个三菱重工编程手法 哪个帖子     我问你你有没有下载松下软件并且打开程序来看里面的内容,如果没有那你没有发言权        我看了  我告诉你  里面的内容 “垃圾”。

楼主:
我是哪个专业的,跟可以提什么问题、搞什么研究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

别以为你自己是电气设计工程师的专业,就以为自己是这方面的天才,外面业余的比你强的人多的是!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只是告诉你口气不要这么狂!

网友A:
我就看不惯这种无意义的LJ帖子

楼主:
你看着觉得无意义的多着了,不代表别人也无意义,我看你还没有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