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啥东西

楼主(2009-07-28):
这个没有图片上面的标签是这样写
HILEK (COMP ANY LIMI TED) NEON POWER SUPPLY
CAUTION
INPUT :120VAC 50/60HZ, 2AMP
OUTPUT: 10KVAC 30MA ADJ.
MODEL: NPS 630
INDOOR USE ONLY MADE IN TAIWAN
那位知道的可以告诉一声吗?另外这个那里有卖的?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一种电源吧

网友B:
120vAC变成10KVAC的东西
低压变高压

网友C:
楼主应将此物的出处介绍一下啊
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或是半路上捡的吧
那样也好判断啊
搞得跟猜谜似的

网友D:
功率不大,估计是点火变压器之类

网友E:
点火器,山东有卖

网友C:
总算将它逮住了
产品来自台湾
http://www.trade-taiwan.org/WebSiteTemp/a4.asp?page=3&v_id=22472284&bk=&bg=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另外这个那有卖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F:
班门弄斧,试着翻译一下:
海力克氖光灯电源
注意事项:
输入:120VAC 50/60HZ 3A
输出:10KVAC 30MA 可调
型号:NSP 630
室内使用 台湾制造

楼主:
各位朋友能不能帮我看看哪有卖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