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om接线与极性判断

楼主(2009-07-28):
本人初接触西门子 各位大哥 大姐 你们好
看书上说西门子公共端的极性是悬空的 判断它的极性是共阳极还是共阴极要看怎么接线 这里我不明白 三菱的com端是共阳极 ,com端未连线。 请教大哥关于西门子com端怎么连线和极性判断。本人对西门子PLC不是很了解,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没错,西门子的公共端是悬空的,看你如何连接了,不是判断,而是根据需要来决定共阴或共阳。
如果公共端接阳就是共阳,公共端阴就是共阴,所以不论PNP还是NPN型传感器都可以方便的连接到西门子上。甚至可以同时接上,比如M1接阳极,M2接阴极。就可同时连接不同类型的传感器了。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哦 谢谢大哥了 现在终于明白了 西门子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