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FX2N的PLC和人机界面在通讯是要编写程序吗?
要什么样的程序呢?

网友A:
不需要編寫通訊程式。

网友B:
不需要程序 ,插上线就行了

GOOD  LUCK

网友C:
需要设置通讯参数。
详细见《FX系列串口通讯手册》+ HMI与PLC的连接手册,有详细的参数设置。

网友D:
不需要的

楼主:
我也觉得不需要,422口的通讯应该同了就可以了,问了人机的客服,居然是地址设的不对,居然是要将人机的地址和PLC的地址设成一致!!!!!
I服了YOU

网友E:
你是什么触摸屏与FX2NPLC,

网友F:
把线一接,HMI中一些开关什么的地址能对应到PLC中就没问题了。当然线要想对应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