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楼主(2009-07-28):
各位师傅帮帮我,我现在用的SETP7 300编程,我分不清模拟量输入和模拟量输出请帮我解答下,比如书报警设置的参数,应该是输入还是输出?还有就是解答了我怎么给你分,帮我解答,我给20的下载分。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A:
模拟量输入AIW
模拟量输出AQW
报警的话,要看你的程式了啊
  • 下载积分:+1(30840225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楼主:
    模拟量输入AIW
    模拟量输出AQW这个我知道,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要的变量时要建成模拟量输入呢还是模拟量输出,我分不清?怎么判断这个变量是建成输入还是输出呢?比如说报警的设定的上限和下线值是建成输出呢还是输入呢?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B:
    把自己想象为PLC,你老板给你钱的时候,就是模拟量输入,你付钱给别人的时候,就是模拟量输出。

  • 下载积分:+2(吴高山)
  • 下载积分:+1(30840225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拟量输入AIW
    模拟量输出AQW这个我知道,问题是我不知道我要的变量时要建成模拟量输入呢还是模拟量输出,我分不清?怎么判断这个变量是建成输入还是输出呢?比如说报警的设定的上限和下线值是建成输出呢还是输入呢?

    上限和下限是PLC内部的数值,可通过触摸屏等设定,既不是模拟量输入也不是输出
  • 下载积分:+2(308402250) 我觉得你解释的最好,那 ..

网友D:
    3楼的解释简单明了,呵呵,想要评分点击各楼帖子下边的“为他评分”就知道怎么操作了
  • 下载积分:+1(30840225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楼主:
    晕就给5分啊,算 了我就分下吧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晕就给5分啊,算 了我就分下吧

    如果您搞懂了可以跟我说声,我帮您给诸位多加几分。

网友E:
    模拟量输入:AI是指把外部的模拟信号传送给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经过内部处理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量信号。(如电位器、温度传感器等。)模拟量输出:AO是将PLC传来数字信号将数字信号转为模拟信号输出到输出模,此时的模拟信号输出到外部需要的模拟元件上。(如变频器等)
  • 下载积分:+1(30840225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S7 300的模拟输入地址为PIW ……    模拟输出地址为PQW……
    报警参数是你把从PIW……采集到的数据转换为实数然后和你设置的一个报警参数比较。
  • 下载积分:+1(30840225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G:
    不管是PIW、PQW一般都要进行线性调用的
  • 下载积分:+1(308402250)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工控人家园使我受益匪浅!

楼主:
    前辈在请教下!你说的进行线性调用,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调用啊?用什么作用啊?

网友G:
给你一个调用函数吧,函数自己写好了
excu: CALL  "scale"
       input     :=#temp2
       input_min :=#input_min
       input_max :=#input_max
       scaled_min:=#output_min
       scaled_max:=#output_max
       output    :=#temp3

     "scale":  Function
      L     #input_max
      L     #input_min
      -R
      T     #temp

      L     #scaled_max
      L     #scaled_min
      -R
      L     #temp

      /R
      T     #a

      L     #a
      L     #input_min
      *R

      L     #scaled_min
      TAK
      -R
      T     #b
      L     #input
      DTR
      L     #a
      *R
      L     #b
      +R
      RND
      T     #output
  • 下载积分:+2(30840225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