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E developer向FX2N中写程序时出错???

楼主(2009-07-28):
各位大虾好!!
本人进行了如下的操作后出现了问题,为什么??
操作:
1 用GE developer从FX2N PLC中上载MAIN程序(其他没有上载);
2 在原来的程序(在梯形图中)中加入了几行代码,然后进行了相关的程序错误,编译等操作,一切正常;
3 把修改后的程序下载到FX2N中就出现了如下的错误提升:程序范围设置不正确 <ES:01802005>
为什么呢?如何处理呢??望能及时得到大侠侠侠侠们的指点!先行谢过!

网友A:
可以看出你的问题只是一个大意造成的···
你在选择下载的时候,看一下你要下载的程序时多少步,我这里没有连PLC,无法给你截图
上面会让你输入步数,或者是全部
在点击通讯的时候弹出的窗口中可以看到,点击全选,然后看一下后面的有一个事设置范围的···
把范围改成全部,不要设置步数就没问题了···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B:
把程序发上来,维修电工群:8146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