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存子显示文本时,系统却要关闭编程软件.

楼主(2009-07-28):
请教各位高手:在用PROFACE03版软件编程时,出现保存子显示文本系统就关闭软件的现象.不知为啥,请高手指点.如下图:

网友A:
1.电脑配置如何?
2.重装proface软件测试过没有?

楼主:
多谢版主.我重装03版还是一样.但装02版就好了.我的电脑配置比较低,内存是512M的CPU是2.26G的.我看教材上保存时是重命名.而我的软件却显示的是另保存.不知有没关系.而02版也显示的是另保存却也可以.

网友A:
建议重新下载一个v7版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