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LC内的D寄存器有数据怎样在其他寄存器比较

楼主(2009-07-28):
比如:三凌PLC D128 D130 D131 D132在触摸屏输入数据. 当D128有数据时,在D134显0001H,当D130有数据时,在D134显0010H ,其他都一样,反正就是数据组合,多谢各位大侠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该是用比较指令!
两者数据进行比较!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楼主是干什么用的,没看太明白.

网友C:
CMP D128 D130 M0
比较指令,将D128的数据与D130的数据做比较,若D128大与D130,则M0为1,若D128与D130相同,则M1为1,若D128小于D130,则M2为1。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他说的没那么简单。大家不要乱猜。有点象通信的数据。有点难度的。

网友E:
条件没写清楚,你要写清楚才可以帮你。

楼主:
当D128,D130,D131,D132中一有数据,在D134中反映出一种状态,比如:D128有数据,其他没有时,在D134中显示0001H;当D128,D130有数据,在D134中显示0011H ;当D128,D131有数据,在D134中显示0101H。就是说:D128~D132中有数据显示为“1”没有数据显示为“0”反正是数据组合。望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F:
在3楼的基础上将K4M0传送到D134,可否和您意思?

网友E:
LD<> D128 K0
OUT M0
LD<> D130 K0
OUT M1
LD<> D131 K0
OUT M2
LD<> D132 K0
OUT M3
LD M8000
MOV K1M0 D134
END
这样就行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1(arpawpelf)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不知道你要用比较的结果做什么,如果只是开关量
------[<= d1 d2 ]---------------------可以接要驱动的指令线圈
------[ >= d1 d2]--------------------可以接要驱动的指令线圈
------[ <> d1 d2]--------------------可以接要驱动的指令线圈
[cmp d1 d2 m3]----------------当d1>d2时m3 on d1=d2时m4 on d1<d2时m5 on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帮助,但还是没有达我想的要求。8楼的朋友程序可行,我要试用一下。多谢!

楼主:
8楼的朋友,你的程序我已试过,可以用的。多谢您的支持,谢谢!

网友H:
什么叫有数据?0也是数据哦。

网友I:
你是不是用VB做上位机画面用啊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