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有点麻烦的问题

楼主(2009-07-28):
今天遇到一难题:
一台FX2N的PLC和PROFACE的触摸屏通讯,用的是PLC的编程口,另外加了模块485DB的和另外一台FX2N PLC通讯!
现在问题是想用PC监控PLC程序,同时又不影响触摸屏的正常操作,二者同时工作,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高见或解决方案???

网友A:
我没玩过,我弱弱的问下,是否可以同时用485与屏和另个PLC通讯,这样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你的一个PLC自带的编程口已经和屏连接了 485的BD板也和另一个2N通讯了 没有第3个口了 所以你要是还想用PC监控的话需要把触摸屏的口拔掉和PC再去连接! 或者你要查一查PROFACE有没有监视梯行图的功能 有的话在屏上直接监控就好了 只是不是太方便 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用第一个方法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直接用proface,usb传输线监控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各位!
三楼兄弟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D:
触摸屏应该有两个通信口,可以用PC和触摸屏通信,来监控PLC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再加一个232或者485模块撒。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三菱PLC加三菱触摸屏可以镜像传输的,看看PROFACE是不是也可以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再加一个232或者485模块撒。
如果扩展口空着,加个模块应该可以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各位!端口已被占用.
现在只有求证PROFACE是否支持穿越功能?

网友H:
我觉得PC+PLC+PLC用485通讯,HMI用编程口通讯应该可行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给proface传输程序有两种线,一种是9pin口与proface传输,另外一种是usb传输,不要用usb转232+9pin传输线方式,而是专用usb proface传输线,用这根线有可以传输proface程序,又可以传输,监控plc程序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2000系列的好像没有这功能,3000系列的应该有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加一个模块 多出来一个口,可以既不影响连接触摸屏,也不影响连接PLC!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