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点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9-07-28):
各位朋友:
以前小的程序中我都是直接用输入点当作条件来使用,
但是我看好多程序样例中,都是将输入点I-0。0 转换到M0.0后然后再用M0.0作程序运行中的条件
这其中M0.0比I0.0要好用吗?
是不是内部继电器比外部的输入点在扫描的时候能缩短时间?
恳请赐教!
谢谢了!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A:
引用楼主逐feng于2009-07-28 22:58发表的 关于输入点信号的问题 :
各位朋友:
以前小的程序中我都是直接用输入点当作条件来使用,.......
我也经常这样用,但当程序大了以后就不是很方便了,如果某种原因修改了I0.0改为I0.1则整个程序的修改量很大,、而而转换一下,只需要修改一句。
应该不是扫描周期原因,因为及时转换了,也需要扫描I0.0的。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