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个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系统是采用FX2N-64MR外加FX2N-16EX组成的,没有其他任何模块了,但发现程序里出现了如下的语句,很是不明白,X320、X321、Y151、Y150,这个系统的输入输出有这么大的编号吗???具体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还有触摸屏或者是上位机和PLC连接?????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还有触摸屏或者是上位机和PLC连接?????

没有,我在帖子中说了,除了FX2N-64MR和FX2N-16EX外,没有其他模块

网友A:
那么你完全可以不用理解此段程序是什么意思!!就当是垃圾程序在里面就行了!!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我用的FX1N的你看怎么还能输出Y9999呢?

网友B:
楼主你看看我想让触点是什么就是什么。你的不会也是这么能的吧?

网友B:
如果对了,请删除。。。

网友C:
高人啊    应该是和触摸屏上的控件通讯的   要么就是写着忽悠人的

楼主:
绝对不是忽悠人的!!!。。。这些语句在程序当中 是肯定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了,请删除。。。

乱七八糟
天各一方

网友D:
是不是三菱的Q系统PLC啊.FX2N最大点数才256怎么有这么大的编号,楼主不要撒我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三菱的Q系统PLC啊.FX2N最大点数才256怎么有这么大的编号,楼主不要撒我们吧

我要是忽悠也不可能找这里来忽悠啊

网友E:
有用没用,删掉试试设备是否正常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东西奇怪,我都不知道怎么在编程软件打进去,版主见过这样的东西吗?

网友F:
有用是有用。不要它也是可以工作。我认为就 是这样。

网友G:
(有用没用,删掉试试设备是否正常就可以了!)12楼说得好

网友H:
FX2N最大IO点数是256点,是8进制表示的,最大到X377和Y377
Y点也可以当做辅助继电器用,类似M,不管PLC本体和扩展模块有没有这个点,只要不超过Y377

X点不能被赋值(不可用作线圈),但是可以用作触点。使用实际不存在的X点,一般可能是用于调试
  • 下载积分:+4(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FX2N最大IO点数是256点,是8进制表示的,最大到X377和Y377
    Y点也可以当做辅助继电器用,类似M,不管PLC本体和扩展模块有没有这个点,只要不超过Y377

    X点不能被赋值(不可用作线圈),但是可以用作触点。使用实际不存在的X点,一般可能是用于调试

    是这样的。这位大虾说得很对

网友J:
    是不是 你软件有问题啊   软元件怎么可以用字体代替呢   肯定不可以的
    趁年轻 得多学习

网友K:
    把这部分程序删除看有没有哪些不动作的地方。用排除法判断。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我试过了,是可以这样输入的,我想应该也是像15楼大侠所说的那样起调试作用吧

网友L:
    我都糊涂了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M:
    FX2N的输入继电器编号编码范围从X0---X267,那么你的系统是采用FX2N-64MR外加FX2N-16EX组成的,按照8进制外加FX2N-16EX的编号不就是从X300开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