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定位问题

楼主(2009-07-29):
各位师兄师姐好,我想改造一台设备,旧系统用了二十多个旋转编码器定位,想用PLC来定位,但PLC内部只有几个高速计数器,如果加高速模块要用太多又不现实.请教大家用什么系统好.多谢了!

网友A:
想请教原来的二十多个编码器数据咋处理?

楼主:
以前是旧工控机

网友B:
用工控机成本低啊

楼主:
请教除了工控机还有什么可以替代吗?

网友C:
不用高计的话,可以走总线呀,成本可能低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