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在某一触发条件下,计时器开始计时。触发条件无,计时器自动复位。

最终实现和威纶触摸屏的通讯,在组态界面上显示  (运行)时间。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实现计时功能?》!

网友A:
简单编写一下程序,然后将定时器MOV给VW区的变量,屏组态的时候对应地址为VW区的变量即可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要实现   小时  分 秒  这样的计时哦

秒到60归零  分进一。。。。  这样么?

网友B:
方法1:
使用PLC时钟,触发条件,使PLC时钟清零,此时是自动记时的,连年月日都有。
若需要显示超过24小时的比如,某某设备已经运行56小时56分28秒,则需要将日期进行换算为小时。
方法2:
使用PLC的秒脉冲SM0.5计时,此时出来的是绝对的秒数,计时误差在0.5秒左右,然后用获得的计数器值换算为时分秒。
方法3:
触发条件使PLC的100毫秒计时器发秒脉冲。计时基本无误差,同样将获得的计数器值进行换算。
方法4、方法5、多多。
甚至也可以使用触摸屏幕内置的时钟进行计数,看你的喜好啦。
属于入门级程序,思想提供给你了,自己编写一下吧。
  • 下载积分:+3(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 棋牌比赛免费得实物,闲暇好去处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2011-02-18):
    你那个是,内部寄存器的问题,实际你的出发条件没有断开,你可以用状态表监测。

网友D:
    简单地利用PLC的时钟,很容易实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