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案一机多屏+pc+4个台秤+条码枪高手进

楼主(2009-07-29):
请教一下,有个方案,plc输入点65个,输出点67个,选用西门子plc,连个上位机(vb编程),跟plc通讯的,还有4个触摸屏,3个5.7寸,1个10寸,每个触摸屏带一个台秤,台秤是232通讯把重量数据送到plc(称的数据到plc速度要快秒级以下),10寸的屏还要带个条码读取器,读取条码,以上,请教plc选型,触摸屏选型,如何通讯,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我建议你使用富士的触摸屏,通过其RS232与你的台秤通讯,然后触摸屏之间与你的PLC组成RS485通讯网络。而因为10寸屏带有3个通讯口,那么可以链接条形码。
至于通讯速度,应该无需担心。

楼主:
客户指定要全套西门子,我以前用得三菱加威纶经济实惠,西门子一套好贵啊,触摸屏都不带脚本,全部配模块与称通讯,

网友B:
西门子的屏没有条码读取器吧,可能要外加吧,5.7#tp170 (6#);CPU 315-2DP加ET200M,或ET200S,称重最好取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