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当D128,D130,D131,D132中一有数据,在D134中反映出一种状态,比如:D128有数据,其他没有时,在D134中显示0001H;当D128,D130有数据,在D134中显示0011H ;当D128,D131有数据,在D134中显示0101H。就是说:D128~D132中有数据显示为“1”没有数据显示为“0”反正是数据结合。望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麻烦点就用比较指令+传送指令呗,反正就四个状态~

楼主:
1楼的版主说差了,怎么会四个状态,它有2的4次方,共有16个状态。假如有8个寄存器,那值个比较就麻烦了,最好是数据组合,那方便多了,望版主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B:
假如有8个寄存器,那值个比较就麻烦了,最好是数据组合,那方便多了,望版主有更好

楼主:
  通过hxl202319 的楼主的帮助,我略有懂。是否有更好的方法,请各位大侠多多发表意见。就这种数据组合,是否有更简便的。
LD> D128 K0
OUT M0
LD> D130 K0
OUT M1
LD> D131 K0
OUT M2
LD> D132 K0
OUT M3
LD M8000
MOV   K1M0 D134
LD= D134 K1
OUT  M10
OR= D134 K3
OR= D134 K4
OR= D134 K8
OR= D134 K12
LD  D134 K5
OUT M11
OR= D134 K13
END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楼的版主说差了,怎么会四个状态,它有2的4次方,共有16个状态。假如有8个寄存器,那值个比较就麻烦了,最好是数据组合,那方便多了,望版主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版主并没有说错哦~~

    D128  有数据  或者无数据
    D130,D131,D132有无数据。

    当D128 有数据时,那么WOR  H0001 D134,此时将D134的最低4位置1,其他也类似。

    至于你的D134为H0001,H0010或者其他与前期数据的设定有何关联?那只是你读取的问题。

    另,什么作为判定无数据的依据?0或者其他?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过hxl202319 的楼主的帮助,我略有懂。是否有更好的方法,请各位大侠多多发表意见。就这种数据组合,是否有更简便的。
    LD> D128 K0
    OUT M0
    LD> D130 K0
    OUT M1

    我要达到这帖子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如有8个寄存器,那值个比较就麻烦了,最好是数据组合,那方便多了,望版主有更好

    用个变址就搞定了。

楼主:
    版主您是否可编个简易例子可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