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RS485-DB怎么接线啊?

楼主(2009-07-29):
FX2N-RS485-DB和变频怎么接线啊,变频上的接线端子只有A +和B -一个怎么接线啊?
谁能帮帮忙哦!!!

网友A:
RS485BD上的TXD+与RXD+短接接变频器的A+;TXD-与RXD-短接接变频器的B-。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那终端电阻还要不要接啊?

网友A:
终端电阻要接,要是多台变频器的话接在最后一台变频器上;要是控制一台变频器的话接不接都可,基本上没什么影响,最好接上。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