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原点的问题?

楼主(2009-07-29):
现用Q02+QD75P4去控制伺服,现做了一小段程序进行试验,每次上电后只能执行一次定位,不知是不是因为上电后没有进行OPR.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B:
1楼说的对呀!看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呀!

网友C:
改下程序吧,加个触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触点这些都有,输出监视都有,可就是不动作,用QP软件监控,好像是有一个原点复位请求,

网友D:
发上来你小程序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