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伺服电机急停问题

楼主(2009-07-29):
现有一台三菱伺服电机,现在需要实现以下功能:
当有一传感器接通时,需要让此伺服电机立即停止。如何实现,软、硬件各有啥好方法?
向各位前辈请教。

网友A:
首先要知道是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一般伺服都有一个紧停止接口,你可以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伺服有正转限位跟反转限们
一有信号马上会停止的

网友C:
要马上停止的话,最好用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D:
你这个要求好像是要用左右极限的功能,你用这个功能应该是可以的,但不是立马停下来,它是减速停止的

楼主:
现在需要马上停止,因为减速停止的话就会碰坏前面的东西!
向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E:
應該是可以實現的,
你用的是QD75系列的嗎?

网友F:
伺服驱动器上控制信号排上有个接点是急停信号端,接通后伺服立刻停止,这个比软件里立刻停止发脉冲响应的更快,另外最好还是选用有刹车的伺服
另外,立刻停止的话会对传动机构有损害,你要综合实际情况多考虑考虑

网友G:
可以立即停止的,我做过

楼主:
控制模块是QD75M1

楼主:
其实现在软件里已有伺服电机停止程序,可是因为扫描周期的问题,还是响应慢了。等PLC发出指令让伺服停止,到伺服真正的停止,里面隔着扫描周期,没有作到及时性。结果把前面的力矩传感器给碰坏了。

网友H:
伺服放大器上有急停开关接口。不用刹车,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很小的。断电即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