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Developer软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9-07-29):
使用GX-Developer软件编程,看见其菜单“查找/变换”→“软件使用列表”中的软元件后面为什么有的"ERR"的提示呢?(具体见附件中的截图)我查了软件的资料手册说:“软元件只在源处 或者是目的地处中的任意一处被使用的话 会表示 ERR ”,这个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对编的程序有没有隐患呢?

网友A:
没见过,提示ERR的话出现(如图所示)

网友A:
你自己看一下出现ERR和没有出现ERR的编程序有什么不同

楼主:
没有什么不同呀,感觉都差不多的,用软件的程序检查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B:
期待高手的解决,我也同样有这样的疑惑

网友C:
这个可以忽略

网友D:
软元件没有赋值就使用,或者只赋值没有引用,都会出现err,但是对程序运行没啥影响。
比如 : MOV D0 D1
MOV K2 D2
D0,D1,D2都会出现err
MOV K2 D0
MOV D0 D1
只有D1会出现err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E:
对程序没有影响,它只是表示元件在程序中,只使用了触点或只使用了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