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的使用与原理

楼主(2009-07-30):
我们单位的高速时间补偿器上用了一个 罗升的TD220 文本显示器。与一台PLC相连接,它可对PLC寄存器内的数据进行更改,在编程时怎么做呢。文本显示器需要像触摸屏那样编程吗。它的价格一般在多少呢。接触过的请指教。

网友A:
文本显示器的价格在300元人民币左右,编程与触摸屏有些类似,但更简单。

网友B:
文本与触摸屏的区别在于文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数字设定,或当继电器操作,触摸屏就用起来跟方便,功能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