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我把AD的数据读取到D0中 但是D0一直是1019 温度变化他也不变化 什么原因?
是D0在程序中只能被存储一次后,再读入的直就不会覆盖以前的直了?
还是其他的问题,温控表的设置是对的,4-20MA,AD的设置也是4-20MA,CH1-CH4是平均采样数,(1-4096)默认直是8,正常速度,
CH5-CH8 是通道1-4平均采样后的通道数据值,CH9-CH12是1-4通道读入的当前直,我用CH5 和CH9都试过,D0中显示的1019,当温度升高或降低都不变化呢,后面我又在程序后面复位了D0,前面的D0始终还是1019不变化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易志刚

网友A:
你把你程序传上来看看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楼主:
FROM K0 K5 D0 K1 或者FROM K0 K9 D0 K1
就这一句应该能监测了,后面的是比较指令,运行后D0读入K5或K9的数据 1019,但是不会变化
  • 下载积分:+2(sjm213)

网友B:
    把程序传上来帮你分析分析
    天各一方

网友C:
    TOP K0 K0  H3331 K1    一通道4-20MA开通有没有设啊?
    2.测试4-20MA信号是否正常?
    3.进行温度控制为什么不用温度A/D模块呢?你这样用了一个4A/D 加一个温度表成本不花算啊.
  • 下载积分:+2(sjm213)
    天各一方

网友C:
    还有最 FROM K0 K9 D0 K1  前面条件是不是一直接通,不停地读取A/D值?
    建议你不要使用D0 因此数据默认给HMI占用.最好还是发个程式上来帮你检检.
  • 下载积分:+2(sjm213)

网友D:
    在form之前应该要先TO的吧,打开某个通道,再读才对啊

网友E:
    接线对不对啊?
    接入A/D模块前最好用万用表测下下

网友F:
    你发个多几步 的程序啊
    你通道是不是初始化错了啊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G:
    4AD的话,就照书上程序抄一下不会有错的
    也可以简化一下
    [ TOP K0 KO H0000 K1 ]
    [ FROM K0 K5 D0 K4 ]
    这样就可以设置为电压形式,读出4个通道值到D0,D1,D2,D3
    前提是你的模块紧挨着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