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我的目的是达到测旋转轴的角度,从-135°~-30°~-10°~10°~+30°~-135°,正反转旋转
我用的是三菱PLC的FX2N,这里有A、B、Z相的HK38系列的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将PLC的X0,X1,X2分别接编码器的A相和B相及Z相,用PLC的双相计数器C252计数,虽然我知道A相超过B相90°为顺时针转,滞后就逆时针转,但不知道如何具体编程,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这里附上一个简单的程序图,但是PLC上X0, X1,根据编码器的旋转进行闪烁,但X2一直是亮着的,无变化,而且C252也不计数,这是为什么

楼主:
最好有这样的编程实例,可能对各位来说太简单,但仍望各位高手施以援手

网友A:
需要看你的编码器说明书。

楼主:
原因是找到了,原因是因为接X2端的Z相一直使得 X2亮着,导致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所以C252没有计数,但我用示波器测了,转一圈还是有一个Z相脉冲的,在没转一圈前,Z相脉冲处于低电平状态,那为什么接上X2端子会一直使它亮呢? 应该是转一圈亮 一次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我用的时候一般只接AB两相,Z相不接。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C:
看一下你的PLC电源是源型输入还是漏型输入,还有就是编码器的输入方式是源型还是漏型,这要对应的

楼主:
如何判别啊? 现在不仅是接X2端, C252不计数,我接到其他PLC没有规定的端子如X5,也一直亮,C252也不计数

网友D:
这段程序错误多多呀,不知楼主为何要编写以上这段程序,C252是硬件复位的,不需要编写程序将其复位,请把以上程序段删除!十分不解楼主用M8000来驱动MOVP指令将C252的当前值传送到D10,C252是32位的计数器,而楼主用了16位传送指令,而且是脉冲执行型,这显然是错误的,C252的当前值不可能传送到D10,请改为32位的传送指令“DMOV”,程序执行的时候用电脑监视一下X5的输入点是否处于“1”状态,处于“1”状态把C252复位也不可能计数,以上错误排除后仍然不计数的话可以肯定地说楼主选用的编码器的脉冲频率超出PLC的最高响应频率,请选用合适的编码器。
以上~~

网友D:
曾经做过实验,用FX2N来接1024脉冲的编码器出现不计数的问题,而改用512和256脉冲的编码器则计数正常。供楼主参考~

楼主:
多谢各位,我改了一下,但仍旧没找到问题原因,但测试中发现,接X2和X5都能使C252复位,尽管手册上说只有X2复位,但由于以上提到的Z相接入任何一个输入端都使之ON,所以我就避开了接X2和X5端子,改接其他的端子,比如X3,这并不是因为它是高速输入端的一种才选,其他端也一样,因此我采用了软件复位,也没办法了,效果倒是达到了想要的,
   至于7楼提出的十分对,所以改过来了,当时只是随手写写,只看计数器是否计数,谢谢7楼的编程纠正。只要Z相位不接X2和X5,因为这使得它们都为“1”,即ON,    其他就能计数,正反转对应增减数,但我是想要复位一下
我选用的编码器分辨率是600pulses/r的,而且转轴转速也很低,2r/min, 所以应该不是响应频率超出的问题

楼主:
虽然复位问题原因没找到,但勉强解决了复位问题,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将设定转轴的位置与编码器复位参考点对起来,就是机械调零,如何做到?
用手动去调,这样很难对准啊,大家有没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虽然复位问题原因没找到,但勉强解决了复位问题,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将设定转轴的位置与编码器复位参考点对起来,就是机械调零,如何做到?
用手动去调,这样很难对准啊,大家有没有其他办法么?

楼主可否将要求写的具体点,初步判断楼主可以用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实现。至于楼主接编码器Z相复位的问题真是有点怪,不知楼主接到编码器上的复位信号是Z相还是Z非,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E(2010-03-15):
学习。学习。
大量回收西门子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