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大家好,我用的三菱的PLC要带四个伺服,我现在想用FX3U加个1PG不知道这样配置可以吧,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的配置。

楼主:
路过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肯定可以啦,我目前做的就是像你所说的那样配置的
信捷PLC

网友B:
可用台达DVP40EH00T2的PLC,带两组圆弧插补功能,则可带四轴运动控制,比较好用,何不用咱们台湾的东东?能用台湾人的东东为何还用小日本的?如有问题,可找我QQ5050879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用台达DVP40EH00T2的PLC,带两组圆弧插补功能,则可带四轴运动控制,比较好用,何不用咱们台湾的东东?能用台湾人的东东为何还用小日本的?如有问题,可找我QQ505087918.

也用过,台达的PLC反正用起来不怎么好,主要是售后服务太差了

网友C:
如果是用继电器输出的主机则可用2个FX3U-2HSY-ADP
SSCNET3也可,只是价格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