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M

楼主(2009-07-30):
请问各位高手大哥们。在OMRON里的接点编号:W20。0 Q100。00 i00。00 都表示什么意思呢?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W-----工作区,也被称作为中间存储区
Q——输出
I——输入。
欧姆龙有个特列:就是当外部输入输出区不用时可以作为内部工作区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主。我是刚学的OMRON。多多指教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