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SC09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09-07-30):
为什么我用USB-SC09编程电缆和三菱PLC----FX2N-16MR连接不上,是因为PC I/F串口设置不对吗?

楼主:
请求解决

网友A:
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
计算机设备管理器看看usb转换的COM口的端口号和编程软件里设置的是否相同?
电缆PLC端是否插好(一定要插到底)?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楼主:
知道了,时我的驱动软件卸载掉了,我没有了谁有给我发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