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电子尺来控制油缸行程

楼主(2009-07-30):
有一案子,客户要求油缸行程通过触屏设置,手头上有一拉杆式位移传感器(电子尺)型号KTC-200,5K欧,想用电子尺和FX2N-2AD模块来做,不知道可不可行,请各位大侠帮忙,如何做,怎样接线。
先谢谢!
要做就做工控人

网友A:
用10V电源,把位置尺当做可调电阻,取出电压送到FX2N-2A/D就行了,以后的就是说明书书上说的一样。
下载积分:+1(钟海)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这种控制起来精度估计肯定不会高的!

网友C:
用10V电源,把位置尺当做可调电阻,取出电压送到FX2N-2A/D就行了,以后的就是说明书书上说的一样。
好像缺少驱动部分,是伺服阀?还是简单电磁阀控制?

网友D:
期待高手的正解!~

网友A:
把模拟量读上来的程序很简单,但要FX2N3.0版本以上的PLC,如果是老的PLC还是按手册上的做。
下载积分:+1(钟海)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另外还的找一个基准点,也就是零点位置的模拟值,在用的时候要减掉。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钟海)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接3楼的,是简单电磁阀控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精确的控制方法。
要做就做工控人

楼主:
再请教一楼yyhexf,RD3A K0 K21 D100
WR3A K1 K21 D104
是什么意思?PLC与FX2N-2AD的通信不是用FROM/TO指令吗?
要做就做工控人

网友E(2009-11-02):
我也碰上了同样的问题,请高手解答!
一笑而过

网友F:
可以,我做过.具体接线可以按FX2N-2AD和电子尺的说明接线.AD模块的程序会写的话就 没问题了
QQ:532904130

网友G:
我没用过电子尺,控制液压缸行程用伺服比例阀,用发脉冲的模块发。电子尺最好选择用发脉冲的,不要模拟量的
承接PLC,Labview 项目开发,QQ:401872327

网友H:
用时间去控制吧

网友I:
向高手学习,是不是用比例阀?

网友J:
应该完全可行的,根据电子尺的说明接入AD模块,用PLC读取数,利用10V或4mA-20mAd的变化转换成数置,利用比较指令,在设定基点(零)设定行程位置就可以控制油缸的行程了,具体可以参考F2nx-AD使用说明书。

网友K:
我也想做同样的应用.可否用最佳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楼yyhexf,RD3A  K0  K21  D100
                                  WR3A  K1  K21  D104
是什么意思?PLC与FX2N-2AD的通信不是用FROM/TO指令吗?

RD3A K0 K21 D100是读AD模块第一路模拟量转来的数字值。
WD3A K1 K21 D104是送DA模块第一路模拟量的数字值。
其中K0,K1是模块所在位置。请指教。

网友L:
使用移位编码器,测出整个行程的脉冲数量,设置原点:油缸油缸收缩完的点脉冲为0点,油缸伸出完为满点。
比如油缸行程为1000毫米,整个行程的脉冲为1000个,那么测到500个脉冲,油缸就走了500毫米。使用加减计数器。
再使用比较指令和数据寄存器的数据比较的结果控制输出点。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等待高手正解

网友N:
看到过用计数模块接受电子尺编码器的脉冲数来求位置的。关键是电子尺的选型和它数据处理。有一定的难度,我正在学习。

网友O:
如果油缸的速度不快完全可以用普通的电磁换向阀,比例和伺服阀是你要高频响。电子尺的用法我比较同意14楼的

网友P:
可以啊  我们现在就做了一个  也是用来控制油缸 的行程的   呵呵 不过我们是控制高度的  呵呵
满精确的!!

网友P:
补充一点  你的油压的 很稳定!!!

网友P:
我们做和你一要求是样的!  就是模块贵了点!!电子尺不怎么贵!  我们用的是Q系列!!完全是可以的 楼住 可以放心去做!!

网友Q(2009-12-12):
8楼的那是FX0N-3A模块专用指令

网友R:
有一种输出脉冲的电子尺再配合PLC高速计数器就可以实现此控制。我有成功的案例!自动铆接机。

网友S:
引用 网友C:
用10V电源,把位置尺当做可调电阻,取出电压送到FX2N-2A/D就行了,以后的就是说明书书上说的一样。
好像缺少驱动部分,是伺服阀?还是简单电磁阀控制?

网友T:
25楼,能把你的案例共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