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入门求助

楼主(2009-07-30):
各位好!本人专业计算机.毕业之后即转行做了夹具设计现已做了三年多了。现想提高业高业务水平学习PLC。但之前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听同事讲学这个要先了解电路知识,我电路知识几乎为零。现想买些书学习一下不知道该习哪种书。求助。谢谢!!!!!

网友A:
逻辑电路,脉冲电路,至于PLC在工控家园上就可以找到好多资料的

网友B:
刚开始学电工基础,再学习电力拖动(2次控制线路)然后再学逻辑电路,如果你的电工基础和控制线路学的快的话,可以直接学PLC,那个逻辑电路只是在单片机的多,

网友C:
没有必要学吧。你现在工资多少?你以为学这个工资高吗?搞维修机器的工资不高。要搞的就搞设备设计程序和机构方面的。工资才好点。我认为。在公司里维修机器的。确实是要求不高。工资也不高。除非做带头大哥

网友D:
从电力拖动基础开始吧 你基础好学PLC应该快 不过这个行业现在不咋地 建议不要涉足了 没多大意义

网友E:
专业计算机!很简单,我们换换脑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