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Simulator6C安装问题!

楼主(2009-07-30):
三菱GX Simulator6C怎么下载下来安装时,但装到仿真软件序列号时候就卡住了?怎么高啊?我的GX 是8。52! GX Simulator6C 安装在哪个目录下?我的GX 有两个 8。37 ,8。52!

网友A:
直接和三菱PLC软件安装在一个根目录下就可以了啊.我的都可以用的啊.模拟软件!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