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欧姆龙CQM1H的问题

楼主(2009-07-30):
请教各位师傅关于CQM1H-CPU21用9针与笔记本9针怎样联机,那位师傅能详细介绍一下联机过程最好有图解,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自制一根电缆,如图:
然后打开软件选择自动在线即可或选择正确端口根据plc型号选择联机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很详细,不知说啥了,

楼主:
我照你的接线方法就可以联机了谢谢1楼的朋友

网友C:
真详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