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镭射激光测距原理

楼主(2009-07-30):
公司设备上的镭射激光测距 可测几百米 精度一毫米 和编码器比对数据同步工作反馈信号给单片机 请问哪位大侠熟悉镭射激光测距的工作原理? 帮在下讲解一下 先谢过了

网友A:
在不开电源的情况下,你可以目视测距仪的镜头内,内部有一个激光管,还有一个圆形光敏管,即接收反射回来的激光束,通过仪器内部计算电路,把开始发射的时间,和接收到反射光的时间差计算出来,就可得到距离值,当然,说得容易,做得非常难的...........

网友B:
长距离的镭射测距的原理如1楼所说的那样,而微距测量则不同,它是将一束激光发出,经过被测物的反射,再经过透镜汇聚到CCD上面,被测物的位置不同,反射角大小不同,激光束经过透镜在CCD上的位置也不同,利用单片机就能计算出被测物的距离,利用这种方法的测量精度很高,能够精确到1微米.

楼主:
谢谢 学习中 以后还要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C:
据说同时有两束激光发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