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输入[STL]

楼主(2009-07-30):
各位老师:在三菱PLC编程软件梯型图中怎样输入[STL]代码呀?我是刚学的,请指教。

网友A:
按F8 格式STL空格S0

网友B:
不是不会输,而是显示出来与参考资料不一致,对吗?
可以,先用指令表输入,再转变为梯形图,进行观察。

网友A:
我也有这问题,跟资料上的那个标记不一样,不太明白,希望有大哥能出来解读一下

网友B:
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可不深究。
FXGP编程,显示为STL接点形式;GX编程,显示为[STL SXX]形式。

网友C:
编程语句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不同的软件显示的梯形图不同而已!

网友D:
ALT + F1 (GX 8.34)
视图—指令表(win-c)

网友E:
读书读死了!俗话说得好: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A:
终于彻底明白了,今天弄了个FXGPWIN试了下,跟教材上看到的一样了,原来是GX DEVELOPER把显示格式改掉了!

网友F:
直接输入STL

网友G:
确实是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