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版主您好:
我安装DISK1时出现此对话框。

网友A:
原因已找到,请在安装之前关闭杀毒及防火墙软体,若不放心,可以断开网络后进行安装

楼主:
你好版主:我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做的,但是不好用。网络也断开的。
请问版主还有其它办法吗?
系统是才做的。不知道是不是和系统有关。
谢谢呀。

网友A:
之前我也没有安装这个软件,听你说有问题我才安装的,开始结果和你帖的图一样,然后我关闭的杀毒软体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你的系统配置如何?

楼主:
系统是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硬盘60G。   1.2G内存。
杀毒软件是卡巴斯基互联网安全套装 7.0
安全卫士360.
我安装的时候将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全都关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是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硬盘60G。   1.2G内存。
杀毒软件是卡巴斯基互联网安全套装 7.0
安全卫士360.
我安装的时候将杀毒软件和安全卫士全都关闭了。

軟件應該是沒有問題,建議你在別台電腦上安裝試試,無法安裝問題可能還是和你的電腦有關
  •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版主了。我找别的电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了。我找别的电脑试试。

    不客氣,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