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请各位大哥帮我解释一下这样的PLC表示什么意思?[BMOVP  U0C/G2575  D3009  K16]我只是想问各位大哥在这里的G2575表示什么意思?小弟是新手.谢谢

网友A:
该模块缓冲区的十进制地址2575

网友B:
你的QCPU 上是不是接有特殊功能模块, U0C/G2575  代表该模块缓冲区的十进制地址2575

楼主:
请问这种模块缓冲区的十进制地址表示法,与上下关系有联系吗?比如:  [BMOVP U0C/G2563 D1000 K45]        [BMOVP U0C/G2647 D1045 K44]      [BMOVP U0C/G2563 D3000  K9]     [BMOVP U0C/G2575 D3009 K16]这是一个PLC中的一段.PLC我截取不下来.只能手动打上去了.我想问的是上下有关系吗?还有我可不可以把 [BMOVP U0C/G2575 D3009 K16]修改成为这样:[BMOVP D1009 D3009 K16]这样修改可以吗?谢谢.

网友A:
疯狂的痞子
你是哪里人?现在是不是在江淮汽车小排量那边干活?或是在沈阳三菱航天发动机?
你的这个程序明显是总装二线下线数据嘛。

网友A:
正巧我看到这个程序,他这个程序里的G2647这些东西没有什么联系。之所以排成这样是因为在下线的时候要读取D1000—D2799的1800个D的数据,因为是用串口模块在读,一次最大度512字节。所以要分15次干,每次都是在这个通道读出来的,所以缓冲区也是一样,每次读了就要马上把数据转走。你要是改成:[BMOVP D1009 D3009 K16]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要保证是D1009先有数据才可以,否则你先传送一堆数据到D3009,然后D1009又变了,岂不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