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这道题怎么做啊?

楼主(2009-07-30):
在工控网看到这道题,想了很久,效果都不行,题目内容如下:
一个按钮启动.按下按钮第一盏等两 两秒后第二盏等亮 这样只到第4盏灯亮起2秒后,闪6下灭掉,第3盏闪5下灭,第2盏4下灭 ,第1盏3下灭.
师傅们帮帮忙号好吗?

网友A:
这种和红绿灯的程序有多大区别?

网友B:
自己翻翻书就出来了。好好学习一下吧!

网友C:
这道题此论坛上有啊
我自己就编了四种不同的
下面是其中一种
4只灯(3).rar

网友D:
用延时和计数继电器应该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E:
建议把语文功课复习复习!

网友F:
这个简单了。

网友G:
简单啊,自己多用点心,就能想出来了

网友H:
我剛寫的,看看吧

网友H:
需要導入軟件中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