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圈错误

楼主(2009-07-31):
程序中 P1: ****************
***********SET M0
LDI M0
OUT Y1
P2: **************
***************RST M0
提示双线圈错误:
该如何修正,另外这样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A:
从以上看不存在双线圈错误,若想正确判断
应将整个程序传上来!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是的,你的主程序里可能有M0线圈或者Y1线圈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SET 和RST 指令就会构成双线圈,这样不会对程序有任何影响,主要是你程序上的需要.或者是不同的状态转移图中使用了两次或者以上的线圈.但不在同一个状态下,就不会有问题.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程序检查的时候会出现很正常的。只要在使用的时候不会两条语句同时导通同一个输出点就行。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只要逻辑正确就没有关系。利用程序检查就会出现双线圈警告,但是对程序执行没有影响。

网友F:
双线圈错误没什么大不了的。程序能用就好。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问题不大,但要看对实际要求有没有影响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H:
程序运行中没有错就没有关系,不要同时满足同一线圈的输出条件就没有问题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