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eob怎么打不开

楼主(2009-07-31):
eob怎么打不开 谁有这方面的软件发一份给我啊
yushi_7758258@126.com

网友A:
这个需要进行反编译后才能打开
若是cmp文件则需要解压缩
软件自己下
http://www.weinview.cn/index.asp

楼主:
怎样反编译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应我是新手 请将仔细一点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样反编译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应我是新手 请将仔细一点 谢谢
多看手冊,你面有講,這樣自己印象比較深刻

网友C:
看了还是不明白 好像是是要与触摸屏一起吃可以用是吗 我是刚开始学的 请前辈指点一下迷津啊谢谢了

网友D:
通过触摸屏程序编辑软件:
选中文件后点击“反编译”完成操作。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我下载的软件和说明书有区别 就是说明书走下角有元件和窗口键 右下角有数值 而我下载的软件没有这些不知事怎么回事

网友E: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