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ad接线问题?

楼主(2009-07-31):
电源DC24V输出4-20mA的2线压力传感器怎样与三菱fx-2ad接线?

网友A:
将AD模块上电流端子和电压端子短接后 连接传感器一根线
COM端再接另外一根。

楼主:
我也是这么连的,可读出模块中缓冲寄存器的值为什么不变化呢?
传感器要求是DC24V电源啊,VIN1和COM1间无电压啊

网友A:
信号的正负试着换接一下
若不行程序方面可存在什么问题呢?

楼主:
调换接线也不行啊
程序应该无问题,基本都是照说明书照搬的。

网友B:
好像通道1和2的m要错开16位吧

楼主:
郁闷那.......
这样还是不行啊,我又将压力传感器换成了电源为DC12-24V、电流4-20mA的二线温度传感器,它的测量范围是0-50°C ,数值还是不变化。请教我还有那些地方做的不对吗?

网友B:
传感器接线有问题或坏了

网友B:
另外要与主机连了没有,他的5V电源要主机提供的

楼主:
连了,主机是FX2N-16MR
温度传感器是好的,我用西门子EM235试的,结果正常
估计接线有问题,第一次使用还请帮忙!

网友B:
你在输入端接一个250欧电阻,把短接线拆掉,接到VIN处,输入端没有电压,如果接线没错,可能是传感器坏了。应该有1V左右的电压。

楼主:
yyhexf 先生:
因手头没有250欧电阻,你的方法无从实验。我估计还是我的传感器接线方法不对,不知你有没有电流型传感器接线图片事例啊?
刚才我把模块短接线拆除,想用电压型试试,随找了一只1.5V的干电池直接接在了VIN1和
COM1上试了试,D100的值就由0变化为158了。如图
对了,请问模块的偏益与增益如何调整,在什么情况下调整!

网友B:
我用的传感器是0-5V输出,为了提高分辨率,我调整增益,把2000调到4000.一般出厂是10V4000.一般使用偏移就不要调了。如果没特别要求,最好别动他,乱了复位不容易。

网友B:
接线应该不会太难,这是我用在西门子ET200S上的接线图,供参考。

楼主:
小弟不才,还是没看懂!
能否发个与FX2N-2AD的接线图,传感器且是2线的

网友C:
我用的传感器是两芯的,其实是一的开关电路就OK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搞定

网友D(2010-04-21):
TCX,是怎么搞定的,接线图能传上来看看么,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E:
2AD接成电流输入模式,即VIN与IIN短接后再接至传感器负极,而传感器正极接+24V,模块COM接电源负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