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磁通矢量控制

楼主(2009-07-31):
变频器的磁通矢量控制是什么意思;有哪些好处!一般什么情况下才用这功能,如果变频器的功率是15KW;电机的功率是5.5KW;能不能用磁通矢量控制,如果不能,又是为什么?请各位大哥帮我说明一下!谢了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低速性能提高了,在低频率的状态下也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