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信設計間題

楼主(2009-07-31):
我現在有一個S7-226的PLC,我現在要和24塊溫度表通信,用的是0口自由口模式。和三台安川的變頻器通信,用的是1口也是自由口模式,我現在還要接一個人機。沒有通信口了,那位大哥可以給點見意怎麼分配通信口。
我有一點不明,溫度表的通信協義是RKC自有的,變頻器是MODBUS。它們的通信程序不一樣。但都是自由口模式,不知可不可以都用0口?這樣有沒有什麼沖突?
能不能在加通信模塊。我不知道用那一種?希望大家給點見意。
謝謝了!

网友A:
24塊溫度表,不是一点点钱吧,如果需要帮助QQ670063558联系,可能用温度模块好些,这样也少一个通讯口

楼主:
我是在公司裡做工程的,用溫度模組不直觀。通信是有點長,但測試後都沒有間題。我只是看大家有沒有更好的意見

网友B:
你这样是实现不了的
起码要加模拟量处理模块
让变频器跟模拟量模块连接
PLC上一个串口做自由口跟仪表通信
另一个串口跟HMI通信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LC与这么多仪表通信
速度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

楼主:
是有一點慢。我後來雙想直接用人機的MODBUS功能和溫控表通信。我初選威綸的。用PLC和變頻器通信。這樣通信速度就快多了。不知大家有沒有更好的人機可以用MODBUS功能和溫控表通信。

网友C:
如果不差钱,可以买一个EM277,把人机插在上面就行了,就是贵一点。

网友D(2010-05-24):
好项目,很锻炼啊,不知道完成的怎样了

网友E:
这种工程我做过了,温控表是霍尼韦尔的,变频器是施耐德的,用温控表跟威纶的6010连28台,用PLC跟变频器接,还可以,但有通信时,所有的都要带电,如果其中的一台停了,就要重新扫描,要等6-10秒的样子,才能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