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传送程序显示接收到非法数据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楼主(2009-07-31):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F940GOT-BWD-C传送程序显示接收到非法数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受干扰影响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好像后来在触摸屏里设置设置PLC类型的连接方式,及通讯速度就好了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楼主:
各位三菱F940传送程序显示接收到非法数据的问题已解决,方法如下,接通电源时按住触摸屏左上角1秒钟以上进入触摸屏设置画面,设置为传送画面或清除用户数据,然后传送程序就可以了。注意因为触摸屏设置的主菜单调用键为空白,所以触摸屏接通电源后无法进入设置画面。必须在接通电源时按住触摸屏左上角1秒钟以上才能进入触摸屏设置画面。
三菱F940传送程序显示接收到非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