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各位大哥:目前我用一伺服电机带一个180度的顶升凸轮。电机后面装一欧姆龙的编码器, 皮带轮用的是1:2的 电机转一圈 我只要凸轮转半圈。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机构在同一个位置的时候 编码器出来的角度不一样。一点规律都没有

网友A:
用伺服电机了还再接编码器?

楼主:
是啊  伺服电机的控制方式 是速度控制方式 不用脉冲的 用编码器找凸轮上面机构上的站位

楼主:
内部速度

网友B:
這是參數設定的問題。

正確步驟﹕
1) 先查詢有關系列的手冊
2) 重新計算系統參數
3) 輸入新參數
4) 重新關 - 開機器

[Eng]
The Parameter in wrong Setting.

Corrective Action:
1) Refer to related Series / Model Manual
2) Re-calculate / Re-design the Servo Amp Parameter
3) Re-Enter the Parameter
4) Power OFF & ON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