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源型,漏型?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09-07-31):
源型,漏型怎么理解? PLC的输入类型有源型,漏型,手册上找又不到对源型,漏型的说明,望大侠们指点解释一下。在此谢了。

网友A:
可能是指晶体管。其他不理解,也没有碰到,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个人见解
下载积分:+3(sjm213)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ZXC6688给楼主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再补充一点,如果你用的传感器是NPN的,那就得选择漏型(sink);如果你的传感器是PNP的,那就得选择源型的(source)。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D:
三菱FX都是漏型 用NPN传感器COM接--
OMRON CP系两种都可以接 漏型COM接+ 源型COM 接--
最主要就是能构成回路

网友E:
学习了,谢谢!

天各一方

网友F:
今年6月份,我用FX1N-24MR PLC改造过一台德国的设备.
其中信号输入是PNP ,经过我的测试,三菱的PLC输入NPN 及PNP都没有问题的.
付图...
300编号是外部电源+24V 400编号是外部电源0V

天各一方

网友F:
补回图纸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G:
为方便开关量的接入,PLC提供了直流电压输出端,其正极为一标明正电压(一般为+24V)的端口,而其负极为开关量输入的公共端(标号由PLC自定)。
PLC有多个数字量输入端口,当它们都接上开关后,必然有一个开关的公共端接 + 还是接 — 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Sink(漏型)和Source(源型)接法
什么叫Sink(漏型),什么叫Source(源型),我们通过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
如图为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用电器M。
(a)图和(b)图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开关K的一端是接+,还是接—,我们把K接电源+极的叫源型接入(Source),把K接电源—极的叫漏型接入(Sink)。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感谢各位各位的帮助。
PLC的源型,漏型?

网友H:
4楼的说的简单明了!就是公共端和信号端极性的变化,就这么简单!

网友I:
2楼的图没有共零。不该不该

网友J:
像西门子的200PLC是可以接漏型和源型的传感器的,有的PLC就只能接漏型或者源型。
其实,源型和漏型的输入都可以用,在程序里也就是下降沿和上升沿而已

我个人理解,
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下降沿,NPN型)。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上升沿,NPN型)。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K:
    12楼,说的很清楚了,其实三菱和西门子就是这漏型和源型的两种代表

网友L:
    18楼的不要听,是错误的.

网友M:
    像西门子的200PLC是可以接漏型和源型的传感器的,有的PLC就只能接漏型或者源型。
    其实,源型和漏型的输入都可以用,在程序里也就是下降沿和上升沿而已

    我个人理解,
    当公共点接入负电位时,就是源型接线(下降沿,NPN型)。接入正电位时,就是漏型接线(上升沿,NPN型)。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M:
    ZXC6688给楼主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再补充一点,如果你用的传感器是NPN的,那就得选择漏型(sink);如果你的传感器是PNP的,那就得选择源型的(source)。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请大家注意一下,

    应该是3楼的对
  • 下载积分:+5(sjm213) NPN和PNP可以通过上拉电 ..
  • http://hi.baidu.com/dzwlly

网友N(2009-12-06):
    很容易理解,源型就是要在com和输入端之间接电源。而漏型只要从com和输入端之间接通就可以

网友O:
    s7--200都是源型的,三菱的都是漏型的

网友P:
    说的挺好,学习了!

网友Q:
1、源型(source),电流是从端子流出来的,具PNP晶体管输出特性;漏型(sink),电流是从端子流进去的,具NPN晶体管输出特性。
所谓“漏型输入”,是一种由plc内部提供输入信号源,全部输入信号的一端汇总到输入的公共连接端com的输入形式。又称为“汇点输入”。输入传感器为接近开关时,只要接近开关的输出驱动力足够,漏型输入的plc输入端就可以直接与npn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的输出进行连接
所谓“源型输入”,是一种由外部提供输入信号电源或使用plc内部提供给输入回路的电源,全部输入信号为“有源”信号,并独立输入plc的输入连接形式。输入传感器为接近开关时,只要接近开关的输出驱动力足够,源型输入的plc输入端就可以直接与pnp集电极开路型接近开关的输出进行连接。
2、s7-200plc既可接漏型,也可接源型,而300plc一般是源型,欧美一般是源型,输入一般用pnp的开关,高电平输入。而日韩好用漏型 ,一般使用npn型的开关也就是低电平输入。
3、源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正极,漏型输出是指输出的是直流负极。所以西门子PLC输出,既有源型又有漏型输出,但一般是源型。
4、三菱PLC,输入既有源型又有漏型,但多为漏型。漏型输入对应接的接近开关是NPN型
  • 下载积分:+1(791891)

网友R:
    3楼和4楼的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S:
    我看西门子S7-200和三菱的FX2N的手册  介绍的源型和漏型好像完全相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S:
    三菱FX2N的PLC内部已经接把输入点的COM已经接到内部电源的24V上了 PLC的24V边的那个COM其实就是0V   如果我们用那个COM点的话 接近开关之类的传感器就用NPN的了  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们想用PNP的传感器 完全可以外接一个DC24V的开关电源 并且把外部电源的0V接到PLC输入端的24V上 (输入端的COM不要接任何线了) 同时把DC24V接到有输入点的地方  此时就可以接PNP的了
      但是我看了西门子S7-200的PLC  输入点的COM ( ?M )需要外接一个电源进去才可使用的  但是书上介绍的 输入COM点(?M)接0V位漏型接法  输入 COM点(?M)接DC24V位源型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