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1):
       三相四线中谐波电流是否同每相的相电流同相,或每相的谐波电流不同它的电流不同等等。关于这方面知识比较峡,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谐波就是在正旋波表面的不规则波形,电阻性负载一般不会产生谐波,而容性负载就会产生谐波,比如高频电镀,变频器,日光灯,节能灯等电子产品就会产生谐波,而白炽灯,电炉等设备就不会产生谐波。谐波多了就会严重干扰标准的正旋转波,如果电压波形很乱,设备工作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现象。
  • 下载积分:+1(arpawpelf)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隔离变压器可以消除谐波啊 ??

网友C:
    用滤波器试下。。。

网友D:
    一、1. 谐波
    “谐波”一词起源于声学。电力系统由于谐波问题造成了电压、电流波形的畸变。由于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和电力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电力电子装置在电力系统、工业、交通及家庭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谐波所造成的危害也日趋严重。不少国家和国际学术组织都制定了限制电力系统谐波和用电设备谐波的标准和规定。
    谐波研究的意义,是因为谐波的危害十分严重。谐波使电能的生产、传输和利用的效率降低,使电气设备过热、产生振动和噪声,并使绝缘老化,使用寿命缩短,甚至发生故障或烧毁。谐波可引起电力系统局部并联谐振或串联谐振,使谐波含量放大,造成电容器等设备烧毁。谐波还会引起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误动作,使电能计量出现混乱。对于电力系统外部,谐波对通信设备和电子设备会产生严重干扰。
    2. 谐波抑制
    解决电力电子装置和其他谐波源的谐波污染问题,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条是装设谐波补偿装置来补偿谐波,这对各种谐波源都是适用的;另一条是对电力电子装置本身进行改造,使不产生谐波,且功率因数可控制为1,这当然只适用于作为主要谐波源的电力电子装置。
    装设谐波补偿装置的传统方法就是采用LC调谐滤波器。这种方法既可补偿谐波,又可补偿无功功率,而且结构简单,一直被广泛使用。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是补偿特性受电网阻抗和运行状态影响,容易和系统发生并联谐振,导致谐波放大,使LC滤波器过载甚至烧毁。此外,只能补偿固定频率的谐波,补偿效果也不甚理想。
    二、谐波和无功功率的产生
    在工业和生活用电负载中,阻感负载占有很大的比例。异步电动机、变压器、荧光灯等都是典型的阻感负载。异步电动机和变压器所消耗的无功功率在电力系统所提供的无功功率中占有很高的比例。电力系统中的电抗器和架空线等也消耗一些无功功率。阻感负载必须吸收无功功率才能正常工作,这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电力电子装置等非线性装置也要消耗无功功率,特别是各种相控装置。 如相控整流器、相控交流功率调整电路和周波变流器,在工作时基波电流滞后于电网电压,要消耗大量的无功功率。另外,这些装置也会产生大量的谐波电流,谐波源都是要消耗无功功率的。二极管整流电路的基波电流相位和电网电压相位大致相同,所以基本不消耗基波无功功率。但是它也产生大量的谐波电流,因此也消耗一定的无功功率。
    随着电力电子装置的应用日益广泛,也使得电力电子装置成为最大的谐波源。在各种电力电子装置中,整流装置所占的比例最大。目前,常用的整流电路几乎都采用晶闸管相控整流电路或二极管整流电路,其中以三相桥式和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为最多。带阻感负载的整流电路所产生的谐波污染和功率因数滞后已为人们所熟悉。直流侧采用电容滤波的二极管整流电路也是严重的谐波污染源。这种电路输入电流的基波分量相位与电源电压相位大体相同,因而基波功率因数接近1。 但其输入电流的谐波分量却很大,给电网造成严重污染,也使得总的功率因数很低。另外,采用相控方式的交流电力调整电路及周波变流器等电力电子装置也会在输入侧产生大量的谐波电流。

    谐波的危害
    理想电网所提供的电压应是单一而固定的频率以及规定的电压幅值。谐波电流和谐波电压的出现,对电网是一种污染,使用电设备所处的环境恶化,谐波对电网和其他系统的危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谐波使电网中的元件产生了附加的谐波损耗,降低了发电、输电及用电设备的效率,大量的3次谐波流过中性线时会使线路过热甚至发生火灾。
    (2)谐波影响各种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 谐波对电机的影响除引起附加损耗外,还会产生机械振动、噪声和过电压,使变压器局部严重过热。谐波使电容器、电缆等设备过热、绝缘老化、寿命缩短,以至损坏。
    (3)谐波会引起电网中局部的并联谐振和串联谐振,从而使谐波放大,使上述(1)和(2)的危害大大增加,甚至引起严重事故。
    (4)谐波会导致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误动作,并会使电气测量仪表计量不准确。
    (5)谐波会对邻近的通信系统产生干扰,轻者产生噪声,降低通信质量;重者导致信号丢失,使通信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 下载积分:+1(arpawpelf) 优秀文章,加分奖励

网友E:
    楼上说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楼主:
    4楼的朋友资料很详细,在学习中,不知谐波怎么去测量它呢?怎么去发现这线路或设备是谐波引起?谢谢!

网友F:
    4#楼说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4楼的朋友资料很详细,在学习中,不知谐波怎么去测量它呢?怎么去发现这线路或设备是谐波引起?谢谢!

    用双踪示波器观察电流的波形。

楼主:
    可否有简单实用的方法,直接可以判断出这是谐波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