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铲车工作请大家露一手

楼主(2009-07-31):
铲车铲起-----向前0.5米-----左转90度后向前0.5米----右转90度后向前0.5米--------右转90度后后退0.5米-----放下
请大家帮忙编一下,稍微帮我注释一下,要不然俺看不懂哦,谢谢!!!!!!
my Emal------qiaoboboy
2009@yahoo.cn

网友A:
如果是是自动行走式的(轮式或履带式),则要在预定的行驶路线上安装轨迹校正系统,如果没有完善的硬件保证,做控制系统将无从谈起

网友B:
你也太直接了吧,软件也要有硬件配合才行,起码这个90度和0.5米怎么控制,你自己去想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