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结合定位模块如何实现两伺服轴同期运行?

楼主(2009-07-31):
用PLC结合定位模块如何实现两伺服轴同期运行?
即“当一伺服轴旋转一圈时,另一伺服轴运行一固定距离”。
控制要求X轴旋转一转,Y轴运行一规定距离。
请求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就是两轴连动吗,用FX20GM啊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使用FX2N-32MR+FX2N-20GM的情况下,X轴作为旋转轴,不带丝杠;Y轴作为进给轴,带丝杠。使用直线插补指令cod01 LIN中的速度f和X的运行距离如何设置?恳请赐教

网友B:
考虑下编码器,如果是设计的话用数控系统就简单了

楼主:
用数控系统价格贵啊

网友C:
这个东西没插补的。不行。

网友D:
用指令也可以实现,用过的都知道,轴一个是用,多个也是用,用一轴的定位完成信号启动另一轴就可以,比如FX的M8029、1PG的内部BFM28B8都可以。

网友E:
用台达SV系列的吧,有两轴连动的指令,用起来很方便 的,
我们公司的封胶机就是用这个

网友F:
如果不需要联动,即X轴完成的时候,Y轴也完成,那做起来就简单了,不需要什么特殊的PLC,如果是需要联动插补的则需要带插补功能的模块或者PLC,这样插补指令实现联动。台达的SV,PM都可以实现。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