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显示器和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9-08-01):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EVIEW的文本显示器,用它的编程软件,按它所示的与电脑联机通讯接线方式,却总在联机时程序自动弹出而停止?我用OMRON触屏时通讯时也是这样。我用的USB转串口的通讯线,线应该没问题,用其联PLC完全要的,就是与文本和触摸屏不能通讯,整晕了,咋回事喃?

网友A:
x可在台式机试试COM口。行的话,笔记本那把USB-COM撤了,换个COM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