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1):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将触摸屏上的英文转换成中文了?谢谢!

网友A:
是系统文字英文吗?那个改不了,不过有些国产的可以改
但如果是编辑的文字你要英文变中文那就只有重新编辑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请说明改系统文件还是改编辑程序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系统文字英文吗?那个改不了,不过有些国产的可以改
    但如果是编辑的文字你要英文变中文那就只有重新编辑了

    照这样来说只有重新编辑了,不可以直接转换是吗?谢谢!

网友C:
    Pro-face系统设置里面是可以设置的,不知道LZ用的是哪个系列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face系统设置里面是可以设置的,不知道LZ用的是哪个系列的!

    该机GOT类型是:GT11**V-C (640×480),不知大哥有什么办法吗?请指教!

网友D:
    如果是程序语言,并且用的是注释组,就可以通过添加注释组语言,然后加寄存器实现触摸屏上的语言切换,

    如果是系统语言,只要在触摸屏编辑软件里把系统设置里的语言设置成中文(简体)就可以了,

    如果是程序语言,并且全是直接文本,那么恭喜LZ,全部手动改吧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程序语言,并且用的是注释组,就可以通过添加注释组语言,然后加寄存器实现触摸屏上的语言切换,
    [attachment=26878]
    如果是系统语言,只要在触摸屏编辑软件里把系统设置里的语言设置成中文(简体)就可以了,
    [attachment=26879]
    如果是程序语言,并且全是直接文本,那么恭喜LZ,全部手动改吧

    谢谢6楼的朋友,这样说的很详细,谢谢你!你上面的那一部分在那里呀!我没有找到呀!系统设置内的语言为中文简体。我现在该如何呀!谢谢

网友D:
    软件左侧的工作空间下有个注释项,打开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