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8-01):
如图:
1.vb101,vd102分别代表0000 0001 0000 0001,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10对吗?
2.vb101,vb102等有没有特殊功能还是自定义的功能?有没有vb1,vb2...或vd1,vd2....?
菜鸟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VB101是字节地址,怎么可能是16位?自然是0000 0011
V区只是变量区,一个存储区域而已,无特殊意义。自然会有VB1,VB2,但是一般VD作为双字地址以双数开始,如VD100,VD100将包含VB100,VB101,VB102,VB103 。
请您仔细去看您手中的操作手册。
下载积分:+1(03c50111)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顶楼上的大神